主板跑码掉电什么鬼?有经验分享一个吗??

楼主(2022-04-07):
(图片)

网友:
直接这么问,真不好回答,先测测主要供电,最小化测试,慢慢查找原因

网友:
缺信号或其它条件

网友:
我感觉像是触发保护了!!然后断电!各供电正常!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跑码断电!复位信号没了断电

网友:
是否是电源问题呢,建议更换电源试试

网友:
查短路,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先查IO的12V和5V检测电压,再查其他各路供电和PG信号。

网友:
华硕的是1V,看是不是检测电压掉电保护。

网友:
p55就没必要搞了吧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再试试

网友:
跑什么代码掉电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用检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