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门,外星人R6主板,板号ipkbl-sc开机报RECOVERY BIOS是咋回事

楼主(2022-04-07):
疫情20天没开机,现在开机报RECOVERY BIOS刷BIOS可以解决吗,还有就是这个主板可以实现不拆芯片刷BIOS吗。

网友:
编程器直接刷个工厂,收工

网友A:
既然BIOS有UPDATE项,直接下载个新版的BIOS更新即可

网友:
bios里可以更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BIOS有UPDATE项,直接下载个新版的BIOS更新即可

用U盘在线更新吗

网友A:
如果你能进BIOS界面了,然后能看到BIOS更新这样的项时,可以使用U盘下载官方的BIOS更新版更新,这不算在线更新BIOS,在线更新是OS能进得去,使用厂家提供的在线升级工具按提示进行升级。但是如果进不了BIOS的话,只能使用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进BIOS界面了,然后能看到BIOS更新这样的项时,可以使用U盘下载官方的BIOS更新版更新,这不算在线 ...

谢谢 我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