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固态硬盘 健康度低

楼主(2022-04-07):
销售
数量: 1
单价: 1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配件
所在地点: 河南
手机号码: 111111111111

回收二手固态硬盘 健康度低  但读取 写入都正常,敢收吗

网友A:
芯片都要写穿了还要它干什么?回来拆了做u盘么?

网友:
固态硬盘,通电时间怎么会这么长,,

网友B:
此盘已经被操作过,如果读写还正常的话,用在一些场合还是可以用的如看看视频看看新闻的电脑上

网友:
这都快超越极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都要写穿了还要它干什么?回来拆了做u盘么?

。。想当二手的用,网上查了下 说就算写穿了,只要不掉速问题也不大 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盘已经被操作过,如果读写还正常的话,用在一些场合还是可以用的如看看视频看看新闻的电脑上

恩  就怕用着用着掉速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当二手的用,网上查了下 说就算写穿了,只要不掉速问题也不大 不知真假

新的都不值几个钱,二手的这种回来用不了多久就完蛋了.芯片写穿了就会进入保护状态,没啥用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都不值几个钱,二手的这种回来用不了多久就完蛋了.芯片写穿了就会进入保护状态,没啥用了的。

谢了,这种的回收80 想着就算坏的也能卖个钱,既然大神这么说就算了 退了,只留健康度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