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0-P 15秒关机

楼主(2022-04-07):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472或822损坏,看到有两组,立马换了先。822有很多,472只找到一个,找了个272替换,反正上拉应该没问题。

换完后以为好了,没想到还是一样,再把USB接口附近的保护IC也是全拆了,

终于OK了,不再关机 了

顺便用Coffeetime改了下,才能上6代的CPU。有需要魔改BIOS的可到我的另一个贴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8015-3-1.html#pid18432375
BIOS太大16M不然顺便传一下。

网友A:
感谢分享,请教3.3v经过822排阻上拉信号后,信号一般是多少伏,华硕g41主板vrmpgd实测0.95v,正常吗

网友:
魔改的BIOS,稳定吗?

网友:
学习 了 这种新主板的的信号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教3.3v经过822排阻上拉信号后,信号一般是多少伏,华硕g41主板vrmpgd实测0.95v,正常吗

不正常 VRPWRGD应该是3.3V,把控制管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教3.3v经过822排阻上拉信号后,信号一般是多少伏,华硕g41主板vrmpgd实测0.95v,正常吗

VRMPWRGD正常应该3.3V左右

网友:
看来是usb短路保护动作了

网友:
排阻直接不测的?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把华硕摸透了

网友:
good post,,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排阻这问题是h61开始的吧

网友:
电阻故障的特多

网友:
ASUS15秒关机是最简单的毛病,看图纸找OC#,一般在桥附近的822对472排阻,5V转3.3V,一找一个准。

网友B(2022-07-07):
有点难受,保护IC拆了还是15S报错,同款主板没有点位图目前小白在抓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受,保护IC拆了还是15S报错,同款主板没有点位图目前小白在抓瞎。

USB OC有好几组。你不测好是哪组,这样换都是盲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