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s主板更换笔记

楼主(2022-04-07):
一杯茶水,洒在键盘上,关机后再也开不了机,初步判断主板损坏,闲鱼淘一主板,换之,开机发出4声报警,显示2200、2201错误代码,后正常开机,查阅此代码为新主板没有型号和序列号所致,遂来本站淘刷号包,诚然不是特定用户,憾!

网友:
进水机是最难修的

网友:
进水首先要用洗板水将主板清洗干净,再把短路和腐蚀的地方处理好,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咸鱼很多板子都是有暗病的

网友:
换了主板也没有好。

网友:
刷型号的包要去外网找    狗联想好东西都在外网

网友:
这种问题,卖家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意思是这块主板是新的库存货吗

网友:
这个找卖家

网友:
ThinkPad可以用HMD写SN以及串码

网友:
确实长见识了

网友:
不修主板,换主板,你是换板工吗:daxiao::daxiao:

网友:
把原机的BIOS换上去,就是开机有点慢!

网友:
楼主是用户。不是同行。大家不要理解错了。哈哈。

网友:
卖家应该刷好在卖  服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原厂无SN

网友:
卖家可能也不太懂,所以就不会刷。买电脑的不懂电脑也很正常。

网友:
去电脑城找修电脑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