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主板上三个脚元件识别。

楼主(2022-04-07):
这是大华摄像头里面12V供电输入端正负极直接连接的一个三个引脚的贴片元件,上面刻着1513L的字样,不懂是三极管、mos管还是三端稳压器,有谁懂,请指点一下。

网友:
不认识这个,你可以去淘宝问一下客服,他们应该会知道。

网友:
测量一下周围电路,分析一下作用。

网友:
有点像个三端稳压器,只有连接12V输入,gnd、与一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