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DS23.0USB和网卡不能用

楼主(2022-04-07):
,如题,只有一个可以用,就是网卡下面哪个,不知道是供电不足还是啥情况,
测量UR3的5V 只有3V,测量8.2另一边只有1V,正常是5V和3.3V
更换了UR3,8。2K电阻和15K电阻后USB可以用了,

但是现在网卡还不行··测量后发现如下图

网友A:
最后直接换网卡芯片好了

网友:
学习了,前段时间也碰到一块USB不能用,换了一个usb3.0处的3脚的二极管,位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直接换网卡芯片好了

网卡和声卡电路非常简单,99%更好网卡芯片就能好。

网友:
代换试试,,,,,

网友:
一个usb3.0处的3脚的二极管,位号忘了

网友:
网卡坏了,那是加网卡,芯片拆了

网友:
那就是网卡坏了,换个网卡试试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