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 M7206w 打印100张左右 打印速度变慢

楼主(2022-04-07):
联想 M7206w 遇到过很多次了 打印100张左右 打印速度变慢,本来20ppm的变慢后大概不到10ppm,整个打印过程都慢,进纸都慢了很多,确定不是驱动问题,不是内存占满,感觉是什么地方高温保护了。我开始估计是定影器太热了,掀开机器拿吹灰机吹定影器,能吹出很多热风,然后冷却了半小时,摸着定影器不烫了,继续又打印了50多张,又变慢了。
应该是过热保护了,我就想知道是什么部位过热呢?我动手能力不错,想自己DIY散热,或者过热的时候拿吹灰机对着吹加快散热。
求助。

网友:
一体机过热只有一个地方,那就么定影,可能是定影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
更换定影上面的热敏电阻试下。

网友A:
A4面幅的激光打印机都是如此,连续打印定影温度过高会降低打印速度!不是机器的问题,出厂就是这样的!跟CPU温度高降频一个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4面幅的激光打印机都是如此,连续打印定影温度过高会降低打印速度!不是机器的问题,出厂就是这样的!跟CPU ...

多谢指点,那是不是要3000元级别商级别的A4黑白打印机才不会降速呢?我看外面打印店我看持续打印上千张都不掉速。
不换打印机的话 是不是拿个小风扇对着打印机定影器位置吹 增加散热 会好些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那是不是要3000元级别商级别的A4黑白打印机才不会降速呢?我看外面打印店我看持续打印上千张都 ...

作用不是太大,毕竟定影发热灯管是套在定影辊里面的,热敏电阻传感器也是在定影辊底下,拿东西吹就好比你拿个大风扇对着一个没有装散热片的裸CPU吹一个原理!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用不是太大,毕竟定影发热灯管是套在定影辊里面的,热敏电阻传感器也是在定影辊底下,拿东西吹就好比 ...

多谢指点,难怪热保护降速以后,我吹了半天定影器 摸起来不烫手了,实际还是打印不了50页又降速,完全冷却是能打100页降速的,原来热量聚集在定影辊里面的,外部吹风吹不进去,看来低端A4画幅激光黑白都是这样也没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