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最新款12450H红米笔记本typec充电问题

楼主(2022-04-07):
待机状态充电正常,触发开机后typec口没有任何电流输入全靠电池供电,打阻值没发现异常点,换了EC刷了BIOS,应该怎么去找出问题。

网友:
找售后保修啊

如果不在保修范围,按照TypeC通用流程检修

先看握手是否有沟通动作,如果有,看握手后电压多少。如果没有握手动作,基本就是TYPE协议芯片问题或者TYPEC的固件有问题

电压如果握手成功,能有20V,就检查待机电流,是否为小于等于10毫安。如果偏大,按照有漏电检修,按照烧鸡法来处理

如果电流正常,没有办法开机或充电,就查正常待机时序和充电条件(查之前看隔离电路是否OK)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