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70X GAMING 4G 晶振两端无电压

楼主(2022-04-08):
回收厂捡到一张 R9 270X GAMING 4G 欢喜之时拿回家练练手经过眼睛好好看遍这张卡的全身,发现显卡后面核心处的两颗电容掉件

找个料版干下两颗立马风枪干上去,上电
各路电压出全,插上显示器跑memfa , 显示显卡未侦测到
拿出电表反复测试电压,测到晶振时发现无电压

越想越不对劲,对GPU打阻值 上头有三个电容阻值只有14
印象中正常应该不会这么低才对

看了一下是刚刚补后面电容的位置的地方,想想应该是风枪再补后面电容时一不小心干到核心坏掉或是虚焊
现在要马干核心,要马当料版但感觉干核心应该也没救,都接近短路了
这还有可能是虚焊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其他电容有破损。

网友:
以上的一样型号的桥通用不

网友:
显卡阻值本来就很低呀 查查别的地方吧 疯枪焊两个电容应该不至于核心虚焊

网友:
两个掉件电容看图纸,是写1uf,至此没有任何资讯,是0.9v电压的,但上电测量确实都有出0.9v,还得在查查是什么原因导致晶震无电压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对小白很大的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我遇到一张晶振无电压的,换了谐振电容,好了一下,然后又不行了。加焊一下核心,直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张晶振无电压的,换了谐振电容,好了一下,然后又不行了。加焊一下核心,直接废了。

核心背面那一大堆电容侧对地阻值明显偏低,一般好像都有0.1左右的
但这张后面几乎都只有0.01,明显不正常...晶振有用另外一张料版的晶振焊接串联,依然没有电压
1.核心损坏或虚焊,需干核心
2.后面电容逐一排查
3.然后....没有然后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你把核心吹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你把核心吹连锡了。

我也觉得可能是这问题,现在等BGA工具到位
打算干他核心看看...第一次干核心格外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