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换nfc后要不要刷机

楼主(2022-04-08):
如题 记得之前搬板没搬nfc是不要刷机的,直接就可以用。现在换个nfc芯片按理说也不用刷机但现在输入密码就卡死,不确定是硬件的事还是说刷机就行了。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
刷机好了。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刷机就行了

网友:
搬NFC是保资料才弄,你不用保资料不用搬NFC,刷机就OK

网友:
不搬NFC的话NFC功能丧失

网友(2022-05-10):
不保资料不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