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770开机黑屏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2-04-08):
测量核心供电U3开启信号33脚电压为0,不正常,测量复合三极管Q4511⑥脚电压为0然后②脚电压0.6V明显该三极管饱和导通。测量Q839(印丝S1A)③脚为5V
正常为0伏,⑤脚为0伏正常0.7V明显电压没有被拉低。
该开启信号是由U861 RT9018B AVDD=1V8供电芯片PG①脚输出的,然后测量AVDD1V8⑥脚无输出导致①脚也无开启信号的,然后测试该芯片的供电引脚正常的,然后就是②脚EN开启信号0.5V不正常,然后排除外围元器件的问题后直接更换IC问题解决。

网友:
你难道不应该上几张图片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