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希沃一体机不显示有开机声音

楼主(2022-04-08):
我现在遇到一台希沃教学一体机在学校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就是屏幕黑屏换一间教室问题一样(屏不显示的时候背光电压没有) 我拉回来就正常显示这种情况是不是学校电压低引起的学校几十台就这一台这种问题 问题应该出在电源板上

网友:
背光会亮吗?

网友:
电源老化不稳定了吧

网友:
修过鸿合的,LED灯条问题居多.

网友:
黑屏肯定是背光不亮啥

网友:
机器是开启了的就是背光不亮

网友:
把电源输出绿波的电容都换了就行了

网友:
背光不亮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2022-08-13):
背光会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