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问题,一,风扇一直转,二,电池没鼓包,却显示充不进电,健康度100

楼主(2022-04-08):
华硕x555l问题,一,风扇一直转,二,电池没鼓包,却显示充不进电,健康度100

网友:
第一查隔离管有没有问题!第二充电芯片有没有满足!第三用示波器查电池和EC的数据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A:
充放电芯片,电池自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芯片,电池自身

这个怎么修?

网友:
充电就那么几个信号  还有这机子必须把后盖内存槽那里两颗螺丝装好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