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无服务谁遇到过,怎么修

楼主(2022-04-08):
苹果X无服务谁遇到过,怎么修
无服务

网友:
这个太高端没见过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先找串号,没有串号基本是小电源或基带,有串号才去找中频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要搞清楚为什么无服务,重摔?进水?还是平常使用就无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