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淘宝上RT8239基本是假的

楼主(2022-04-08):
买了两次卖家都用真的图片,然后发假器件过来了,换上假的后,可调电源设置0.3A保护,插电会保护,换上原来的待机正常。把卖家发过来的其中两个试了,后来可调电源调到3A就烧了一对控制的MOS管,假的丝印字迹不同且少了个“=”号。

网友:
那一家的货,把名字发出来

网友:
这种ic还是多找一些料板拆机把,某宝上有这类无良商家打磨作假。

网友:
芯片  有的也给你说  原装 或者翻新 ,
桥  现在基本都买翻新的了  什么原装   都是看运气

网友A:
试着找找拆机件买,顺便问一句是哪家,避雷

网友:
那些家的货,把名字发出来

网友:
都是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找找拆机件买,顺便问一句是哪家,避雷

你找100家有货的,至少90家以上是假的

网友:
不,如果绝大多数是假的,那么就不是运气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