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960-DC2-4GD5-SI开机正常显示安装驱动也正常就是时不时黑屏然后又亮屏故障...

楼主(2022-04-08):
首先我们测量所有供电电压发现电压没有什么异常。然后无意中反复测量IFPD_PLLVDD电压不稳定有时候0.8有时候1V左右
正常情况这个电压应该是1V左右,与VID_PLL供电一样的,大部分显卡这两组供电都是由PEX_VDD提供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分开的,恰恰这个华硕的卡就是分别是 PU1 UP0132P 提供VID_PLL供电,PU3 APL5325提供IFPD_PLLVDD供电
在测量PU3④脚电压为输出引脚电压从0.6-1.0V变化不稳定的,然后检查供电引脚③3.3伏正常,FB反馈引脚脚的
电压也不稳定0.6-0.8变化正常这个引脚是VERF基准电压是0.8V左右,然后检查了上分压电阻3.16K欧下分压电阻
10K都没问题,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
因为手头上现在没有该芯片,我这里直接改用了一组供电了,因为该显卡出厂就预留了一个供电的方案这里我直接加一个电阻就完美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你这样接法并不是换IC,怎么可能解决,那就不是IC的问题了,不是IC问题电压不稳只能是反馈的问题了

网友:
哦,看懂了,你是用另外一路电压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接法并不是换IC,怎么可能解决,那就不是IC的问题了,不是IC问题电压不稳只能是反馈的问题了

我是把原供电芯片拆了,然后直接与上面一组供电连相连,这个IC我一会没有找到,因为这个供电大部分都是采用一路供电的,很多都没有分开也是采用一组供电的。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这跟维修b85主me桥供电也是1v一样的改法

网友B:
不违背时序改电路,完美,还是备用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违背时序改电路,完美,还是备用方案

出厂就预留方案,算不上改了。

网友:
同样的故障,不知道跟你的一样不一样,我的是影驰1060。回头我也看看。我的毛病是高负载用那么半个小时左右才会出问题,头疼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2022-06-11):
向楼主学习了,受教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