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3h-a开机无反应不触发

楼主(2022-04-08):
用短接ec的104和105或者绿线接地风扇会转 一松开就关机

网友:
测量一下开机引脚到pwrbtsw看是否断线。

网友:
测量一下PS-ON是否有无断线

网友:
先查待机部份,测量开机针脚有无电压3.3V或5V,再查IO有没有收到开机信号和桥返回的信号,再查绿线到IO信号。

网友:
按时序查有惊喜

网友:
你把他俩短接,中间是不是省略了很多动作啊,时序全没了

网友:
老老实实查时序吧

网友:
搞了半天,最后扣下主板电池再装回去,亮机。。。

网友:
还真遇到过,以后先拔电池放电了

网友:
各位解释一下,其它二线品牌的主板遇到的也不少

网友A:
时序的第一步,就是检测电池那块电路,有些人就是盲目自大、自作聪明,野生维修员果然是野得不能再野。

网友:
修板第一步检查RTC电路是否正常,然后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查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的第一步,就是检测电池那块电路,有些人就是盲目自大、自作聪明,野生维修员果然是野得不能再野。

野生维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