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500p又烧开关管啦,尖峰吸收电路在哪里?

楼主(2022-04-08):
修一台安钛克500w电脑电源,现象不开机,拆开看保险、桥堆和开关管烧了。
全部更换后,初步检查没有啥短路的,串灯泡开机,5v待机出来了,但是开机无输出。
再查,一对贴片三级管有短路,更换,去灯泡,再开机,PG也出来了,非常高兴,想着连上ATX测试仪看看电压是否都正常。

于是关机,连上测试仪,开机.......“噗”,又有啥炸了,一查,还是保险、桥堆和开关管。

上网学习,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没起保护作用,查!查哪里?看了半天好像没有RCD尖峰吸收那三个典型器件,那就应该是zener或什么雪崩二极管,但是找来找去好像没有符合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
左下两个打问号的贴片二极管有点像

网友A:
原来这里帖子里的图片也可以编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里帖子里的图片也可以编辑的

是的,帖子的图片可以删除和添加。

网友:
看得见的二极管都检查了一遍,貌似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B:
pfc哪来的尖峰吸收,双管正激也没有尖峰吸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哪来的尖峰吸收,双管正激也没有尖峰吸收

那请教一下接下来的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C:
换cm6800,换推动管1p,2h,输出的二极管吸收绿波换一下,开机测试电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把高压地的限流电阻换一下

网友:
开关管击穿,桥堆穿,限流电阻比穿

网友D:
铜皮都整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皮都整没了

散热器的脚,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m6800,换推动管1p,2h,输出的二极管吸收绿波换一下,开机测试电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把高压地的限流 ...

现在的问题是:把击穿的桥堆和开关管换上好的,串灯泡开机,灯泡狂闪几秒后灭,然后貌似一切正常,空载电压正常,PG也正常。
看来cm6800正常,1p和2f对管也OK。
可是我不敢把灯泡去掉,因为上一次也是一切貌似正常后把灯泡去掉再开机就又“噗”一声烧管了!
限流电阻我不确定是哪个,但是个头比较大的两个电阻貌似都是好的,蜂鸣档量会响。

网友:
电路不要生搬硬套,知其然,更需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E:
重点查6800及其外围

网友:
电源电路我也只会生搬硬套,感觉很难学

网友:
与处级并联的就是尖峰吸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查6800及其外围

6800的小板拆下来了,所有电阻、二极管都测了,应该正常。电容没有全部干下来测,在板测没有短路的。
6800芯片本身各脚到地的二极体值没有短路的,毕竟电源貌似能正常输出各路电压,6800总体应该也是好的吧。

网友:
因为目前电源接取电器后开机貌似一切正常,只是连atx测试仪必烧管,所以怀疑过跨接在pfc电感上的保护二极管IN5408没有在开机瞬间起到保护作用,拆下测了5408也是好的。

网友:
击穿了,组织0.33左右

网友:
再仔细查查,别的元件应该还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