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84E5Q型号

楼主(2022-04-08):
飞利浦284E5Q型号 故障背光不亮
可以开关机。

网友:
建议你送到附近的专业电脑维修店帮你维修下吧,飞利浦的背光灯排容易损坏,更换比较麻烦。

网友:
自己不是做维修的,最后会搞废的

网友:
背光不良不一定是它的问题,可能灯条有问题也不良

网友:
首先排除背光电路供电是否正常,看看背光升压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再来排除背光LED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驱动板不容易坏,灯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下那个19v的升压保险有开路没有。。昨天修到一个优派的。。通电也是背光不亮。。。。。刚开始放弃维修换板子,,看板子100多。。只好维修。。量保险烧了

网友:
我一个不插灯条一上电压就保护了,搞半天还没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