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thinkbook 15iil 20sm刷bios后进pe蓝屏,ME问题吗?

楼主(2022-04-08):
thinkbook 15iil 20sm刷bios后进pe蓝屏,进系统蓝屏,请问是ME的问题吗?刷的是论坛里面的BIOS。还有BIOS上面的八脚管是什么啊,10代i5,不太懂,求教

网友:
PCB Code: DALVACMB8D0 REV: D

网友:
LVA类似LV6  慢慢刷

网友:
BIOS里面有ME程序吧,有的下载的BIOS是需要合成ME才能用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A:
也许这个需要改动的BIOS

网友B:
备份原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备份原机。。。。。。。

确实,当时没有备份原机的,现在换了好多都不行了,me也没得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这个需要改动的BIOS

ME不一致会是进pe蓝屏吗?一直怀疑是ME,可惜原机的被我搞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备份原机。。。。。。。

官网提供了me的exe文件,有必要提取再合成一下吗?感觉网上和淘宝买到的bios里面的me应该也是官网的版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提供了me的exe文件,有必要提取再合成一下吗?感觉网上和淘宝买到的bios里面的me应该也是官网的版本 ...

用不着这么麻烦  联想分分钟就能做个工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当时没有备份原机的,现在换了好多都不行了,me也没得找

上正式版的U可以 测试版的也行

iDeer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这下没得玩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正式版的U可以 测试版的也行

谢谢大佬,退修了,顾客回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