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K只能上独立显卡才能点亮

楼主(2022-04-08):
VGA  DVI   都不显   换过CPU   刷后就亮机
001:  编程器未连接。
002:  USB : 4.97V
003:  序列号:20200331171039-014593  ,PCB V1.80,Boot V1.00
004:  >------------------------------------OK---------------------------------------<
005:  引脚接触良好。
006:  自动识别到74个ID相符的型号。
007:  当前所选:W25Q64BV,容量:64M位,8M字节。
008: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3.html
009:  >------------------------------------OK---------------------------------------<
010:  引脚接触良好。
011:  芯片ID校验正确。
012:  UniqueID:0x2922309742B864D1
013:  开始读取芯片......
014: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15: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92C8 ,32位_0x4A1D92C8 ;
016:  用时:4.993秒,平均速率1680073字节/秒。
017:  >------------------------------------OK---------------------------------------<
018:  文件已保存。
019:  D:\2021  10月28后\WWW.CHINAFIX.COM迅维网_B85M-K1.01\B85M-K  1.01.BIN
020: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461C ,32位_0x4C7A461C ;
021:  引脚接触良好。
022:  芯片ID校验正确。
023:  UniqueID:0x2922309742B864D1
024:  开始写入芯片......
025:  自动擦除...
026:  擦除成功,用时:18.63秒。
027:  开始写入...
028:  写入成功,用时:32.36秒。
029:  自动校验...
030:  校验完成,用时:4.102秒。
031: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32:  用时:36.56秒,平均速率229441字节/秒。
033:  >------------------------------------OK---------------------------------------<

网友:
这款主板不是支持集显吗

网友A:
是CPU集成显卡!~主板只是起到信号传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集成显卡!~主板只是起到信号传递

软件也重要

网友:
是刷BIOS好了吗???

网友:
刷了就好。

网友(2022-06-06):
没有下载分,我来找下载分

网友:
我还没刷过这个主板的BIOS哦,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