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华为 HLYL-WFQ9 DAH97RMBAE0 淘宝购买

楼主(2022-04-08):
华为 HLYL-WFQ9 DAH97RMBAE0 淘宝购买 淘宝购买 华为

网友:
笔记本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主板什么问题?

网友:
笔记本不显示供电正常,看码跑到内存处停住了0.58ma左右,淘宝上买的BIOS刷也一样,估计板带内存有问题或者CPU出问题了。BIOS是好 的。

网友A(2022-07-13):
不行刷了 电源能亮  上电池就不加电了,   原来的就可以  怀疑 BIOS这个有问题

网友B(2022-08-16):
机器还在不在了 帮忙测试这个地方短路 正常不正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还在不在了 帮忙测试这个地方短路 正常不正常 谢谢

已经换给客户了

网友C(2023-03-20):
引用 网友B:
机器还在不在了 帮忙测试这个地方短路 正常不正常 谢谢

那个地方短路不正常,刚好修到一样不显示的,不过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方短路不正常,刚好修到一样不显示的,不过内存的。

我这台也是不显示,测了一下TPYE-C的usb阻值才33和12.  这个直连 CPU, 上电不过内存,CPU挂了

网友(2023-12-29):
测试,好用

网友(2024-06-16):
你确定好用??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无这个主板的CPU供电背面的图片掉件了感谢

迅维网找找或者求助,这么久早还客户了

网友:
可以亮 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刷了 电源能亮  上电池就不加电了,   原来的就可以  怀疑 BIOS这个有问题

可以·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