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9 290 供电维修 IR3567B 主控芯片 有没有程序?

楼主(2022-04-08):
请问R9 290 公版PCB的显卡   主控芯片有没有程序? 有说有的有说没有的。某宝上卖拆机的写的有程序  有程序的话怎么区分? 是不是按照油漆的颜色来区分? 比如有的点是 红色油漆 有的是绿色油漆 我这个是白色油漆。

②IR3567B
39脚VCC  供电有3.3V
14脚VINSEN 输入电压检测 有0.855V
16脚VDDIO/SV_ADDR  SMB供电有 1.8V
21脚EN 开启有3.3 V
主控芯片供电正常 就是不出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旁边的那个电感7.2V正常电压已经出了 这种情况是只能换IR3567B吗?

③如图 背面的5个协控芯片 CHL8510  boot引脚是6.5V (正面7.2V电感旁的CHL8510 boot引脚是12V)
背面的5个协控芯片 CHL8510  PWM引脚每个都不同都在1.3V~1.5V (正面7.2V电感旁的CHL8510 PWM引脚是1.8V)

网友A:
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关键是不知道有没有程序 然后有程序的话某宝怎么才能买一样程序的芯片。 我从另一个板拆了一个换上不行(但是那个板的芯片好像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具体不确定)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核心主控芯片的PWM1脚有没有方波输出

网友B:
A卡用的IR系列主控芯片都是带程序的,只能买相同型号料板拆件。一般对应芯片上面的油漆颜色,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买到过合适的。淘宝卖的剪板也只能凭运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卡用的IR系列主控芯片都是带程序的,只能买相同型号料板拆件。一般对应芯片上面的油漆颜色,不过到目前为 ...

那这样说 如果是主控芯片坏 就没戏了  (我这卡原装的IR3567B 白色油漆 第28脚 VARGATE对地短路了 导致7.2V不出)   换了一个从R9 390料板拆的IR3567B 7.2V倒是能出了 但是核心电压还是不出(但是我这个料板也是供电问题 所以也不确定这个料板的ir3567b是好是坏 而且这个没有油漆 不知道是原来就没有 还是被多次维修后洗板水把油漆洗掉了)  反正换上还是不出核心电压。某宝也不好找一样程序的芯片。找不到那只能买核心坏的料板搬核心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说 如果是主控芯片坏 就没戏了  (我这卡原装的IR3567B 白色油漆 第28脚 VARGATE对地短路了 导致7.2V不出)   换了一个从R9 390料板拆的IR3567B 7.2V倒是能出了 但是核心电压还是不出(但是我这个料板也是供电问题 所以也不确定这个料板的ir3567b是好是坏 而且这个没有油漆 不知道是原来就没有 还是被多次维修后洗板水把油漆洗掉了)  反正换上还是不出核心电压。某宝也不好找一样程序的芯片。找不到那只能买核心坏的料板搬核心过去了

是的,A卡的主控就是这样。有时候维修就是这样无奈。

网友:
我7850是有显存供电,没核心供电

网友:
不一样的颜色程序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原来供电IC都带程序啊,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
有颜色的就是带程序的,要买剪板的料才行

网友:
那么不出波形是主控还是协控的原因

网友:
看不懂,你慢慢研究吧。英飞凌的。

网友:
工厂模式,标识记号芯,是烧录过程序,找一样的料板拆下来试试!

网友:
你好有程序,请观察L700电感一相是否由此ic管控,也就是显存,有的不是此ic管控,找相同的替换试试看

网友:
85103脚pwm1.3-1.5应该不对,正常是第一组1.3-1.5,剩下6组1.0.你再测下看看

网友:
这里给大家说下 这个IR3567B确实是有程序的 要是坏了基本都修不好。
原装的是 左上角白色油漆点 IR3567B
后来买了好多所谓全新或者拆机的 有绿色点 橙色点 装上都用不了 核心供电不出
再后来买了 右上角白色油漆点 IR3567B和左上角白色油漆点IR3567B 装上后核心供电都能出了 但是最后一相供电VDDCI还是不出
经过测量VDDCI的协控芯片CHL8510的第3脚 也就是PWM引脚 电压只有1.462V   但是这个引脚应该是要1.8或3.3V才能正常工作。而这个电压是IR3567B发出的。所以还是不行。
  感觉还是IR3567B程序不对   以下个人瞎猜 对比了一下虽然都是白色油漆点 但是芯片的编号不一样。原装的是“N”开头的  买的都是“C”开头的 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可能里面的程序还是不一样。
   反正这卡如果供电芯片坏了 基本没得修 除非能找到一样的料板一样的油漆点拆过来。网上很难买到程序一样的供电芯片。

网友:
我的也是这卡,第16脚没电压,还对地短路,谁知道怎么走的?

网友(2022-05-19):
还好我的这张卡主控芯片上没有颜色

网友:
网上买了个带白色点的,装上后核心供电出来了,显存电没有,懵逼了。

网友:
还好我没有遇到过 好家伙嗲程序

网友:
我两张390都是这问题,淘宝三四家店,买了十几片了,没一个好使的,估计只能从同型号的料板上拆

网友(2022-08-16):
有程序 ZSBD

网友:
原来如此,以后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