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独显BIOS

楼主(2022-04-08):
联想G405独显BIOS,故障现象:电源指示灯亮 不显示,去掉内存有报警声,就是不显示刷BIOS OK,附上BIOS

g405 amd独立.bin

网友:
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

网友(2022-12-01):
请问U和显卡分别啥型号的,我刷了几个都是独显开的话两个显卡都不能正常驱动,关掉独显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