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飞利浦328M6F曲屏显示器主板原理图

楼主(2022-04-08):
求飞利浦328M6F曲屏显示器主板原理图

求飞利浦328M6F曲屏显示器主板原理图
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测量主板电源处短路,求此板原理图

网友:
这种显示器估计不好找图纸,可以某宝里搜索下图纸试下。

网友:
如果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了我感觉上某宝去买一块比较好,这种图纸肯定没有的

网友:
32的显示器,还算很新吧,,图纸不好找

网友:
知道短路找不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