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外星人17 r5屏亮即黑

楼主(2022-04-08):
按电源键,屏幕亮一下即黑屏了,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屏一直是黑屏。哪位老铁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A:
干屏供电。。。。。。

网友:
屏主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屏供电。。。。。。

能加个微信吗兄弟

网友:
有没有大佬遇到这情况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啊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天天修机 -5 -5 这也学习?

网友:
1、黑屏以后系统是否还在正常运作?外接显示器有没有显示?
2、黑屏以后检测独显供电还在不在
3、独显供电正常的话查屏供电,屏背光开启信号之类,可以考虑直接先换一块屏试试

网友:
OSD驱动切换看看, 之前遇到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看外接显示器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查屏供电

网友:
外接或者换屏测下先

网友:
还是找个维修店帮你看看吧

网友:
好像我在联想笔记本遇到过一样问题,屏幕接口供电保险有问题

网友:
有手电照屏幕啊

网友:
外接正常吗,看看是不是打上驱动就黑屏。。

网友:
首先还是要先确定只是屏幕不亮还是整机断电。外接显示屏先确定一下。

网友:
你自己都是技术员这还不简单?拆下来查屏供电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