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安装独立显卡驱动显示蓝屏,

楼主(2022-04-09):
代码如图,求解

网友A:
到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已经试过,安装失败哈。还是这个代码。

网友:
官网的装了还不行就只能找专业人员维修啦

网友B:
安装了不支持该主板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不支持该主板驱动了

就是主板驱动问题是吗

网友(2023-05-07):
那估计是显卡或者显存了

网友:
驱动没问题那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啊!量一下显卡的各路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