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380MT

楼主(2022-04-09):
总是提示电池不够电压,换新电池还是提示,清BIOS,没效果,请问有什么维修方法

网友A:
检查bios周边供电电路,不是出现这个提示后,更换bios电池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是直接客户或者初级维修者,建议找专业维修主板的师傅帮你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bios周边供电电路,不是出现这个提示后,更换bios电池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是直接客户或者初级维修者,建议找专业维修主板的师傅帮你看下。

谢谢!自定义维修爱好者!!哈哈!

网友:
时间能保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自定义维修爱好者!!哈哈!

如果手里有万用表。可以简单通过电压测试去大概判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