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电脑开机30分掉电

楼主(2022-04-09):
电脑开机30分钟掉电,然后按开机又能开机,在28分钟时让电脑睡眠又启动,又可以继续用30分钟,CPU核心供电出现杂波,电感前级波形感开机一会波形没有波动,只有南桥波形会上下波动,等十来分钟,CPU核心供电波形也上下波动了?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A:
什么芯片组?什么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什么CPU?

i5 3337u 芯片hm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什么CPU?

cpu供电芯片

网友B:
cpu供电加一个330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加一个330电容试试

没有空位加

网友:
下个鲁大师测一下温度

网友A:
刷过bios了么?

网友C:
bios刷下,还有温度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下,还有温度高不

bios刷过了,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了么?

bios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示波器  高端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杂波导致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杂波导致的问题吗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杂波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示波器。。。。。看不懂

网友:
换主控试一下呗

网友:
这个板大件问题比较多

网友:
刷bios   要改过me的    刷了bios不行就得换桥

网友:
这毛病很头大,我的Dell6600主板也这样,刷ec,BIOS也没用,目前无解

网友:
我看准你的示波器了

网友:
这是啥示波器,感觉好有年代感

网友:
           三星的有个型号的是30分钟准时掉电 换SLJ8C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ME的方法论坛一大堆呀,替换就行了。或者你把BIOS传上来,改好给你。

好的,等下我回去就发给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改ME的方法论坛一大堆呀,替换就行了。或者你把BIOS传上来,改好给你。

这是我从淘宝上买来的,您看看行不行

15442028796DCN96WW 4M.BIN

15442901776DCN96WW 2M.BIN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从淘宝上买来的,您看看行不行

你从淘宝购买的话一般都是改好了的,或者是从官网原版提取的,是不需要改的,你刷了这个还是30分钟断电吗

网友:
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从淘宝购买的话一般都是改好了的,或者是从官网原版提取的,是不需要改的,你刷了这个还是30分钟断电吗

有没有方法把程序改了,让30分钟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从淘宝购买的话一般都是改好了的,或者是从官网原版提取的,是不需要改的,你刷了这个还是30分钟断电吗

电脑的睡眠时间也不对,设置成1分钟睡眠,差不多三分钟才睡眠,电脑睡眠然后鼠标有时换不醒电脑,有时能换醒,不知道到底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为了让大家好理解,也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学习只有把照片拍清楚了再上传,要不然大家学习的兴趣就会进入下个主题。

网友:
BIOS搞不定,换pch试试

网友:
你这示波器,看波形很模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