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D2开机风扇不转,进系统两分钟后右上角灯闪几下掉电!

楼主(2022-04-09):
神舟战神K650D-I5-D2开机风扇不转,进系统两分钟后右上角灯闪几下掉电!重启后故障依旧! 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小电池放一下电,能进系统说明供电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软启动故障,CPU寻址,内存自检(拔下内存更换一个看看,换个内存槽再试试)拔外设一个一个拔试试,实在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放一下电,能进系统说明供电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软启动故障,CPU寻址,内存自检(拔下内存更换一个看看,换个内存槽再试试)拔外设一个一个拔试试,实在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吧。

都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放一下电,能进系统说明供电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软启动故障,CPU寻址,内存自检(拔下内存更换一个看看,换个内存槽再试试)拔外设一个一个拔试试,实在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吧。

以上都试过了,还是原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