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720s-13arr闪屏暗屏

楼主(2022-04-09):
联想ideapad 720s-13arr闪屏暗屏,有没有
啊
闪屏

网友A:
屏供电正不正常!
long163
屏供电8V多,正常9V,也是正常的,后面换屏换好了,是屏的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正不正常!
屏供电8V多,正常9V,也是正常的,后面换屏换好了,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