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换cpu座子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每次换好都有一两个点空焊

楼主(2022-04-09):
如题 是技术太垃圾了 还是bga 或者助焊剂有问题 都换几次不是pcix16中一个点空焊就是内存的点空焊

网友:
可以在板上上点锡膏

网友:
估计是没落下去,板子变形没有?可以把座子背面的塑料用刀片销掉一点

网友:
要用好一点的焊膏。板子不能变形

网友:
可以操作这个的一般都很厉害

网友:
处理好焊盘。一定要色泽均匀!

网友:
  我也是,很是郁闷  每次都有一个内存槽点不亮,焊油用的好的,座子能上去加焊里两次,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里问题,头疼

网友:
就整这个座子有问题。
其他的CPU  显卡 南桥 都没出过问题  一次搞定
就这个座子  整的心里有阴影了。。。

网友A:
会不会变形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变形的问题吧

每次就一个点  空焊还是不同的点跟变形没多大关系

网友:
加一个重物压一下焊

网友B:
底下要加背板啊,要不然中心的凹进去的

网友:
简单的要死

网友C:
有可能是你买的这个座子跟原来不一样,仔细看看买的座子底部是不是比原来的有点突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买的这个座子跟原来不一样,仔细看看买的座子底部是不是比原来的有点突出的。

座子是不一样可淘宝只卖的这种。。。。

网友:
座子底部突起的塑料刮掉

网友D:
焊点不要拖太平,别用锡线拖,只要板不变形,熔点到了用镊子轻轻推动几下,我都是这么操作的,保守点成功率基本百分95以上

网友:
板子不要变形,座子上面放个硬币压一下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咋干

网友:
不要用有铅珠子,用熔点低的

网友:
防止空焊   等到焊锡融化的时候用镊子轻轻推动一下cpu座子然后就好了

网友:
用的什么BGA

网友:
有人说挂锡膏  我换座位没有一次成功

网友:
换CPU座子都搞  都是大神

网友:
小刀加工一下+1

网友:
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买个钢网往主板焊盘刮锡再放上CPU座焊接。第二种方法不拖焊盘的锡自己把CPU座放上去焊接这个对准有难度。两种方法能焊好都不会空焊。

网友:
刮锡膏 成功率最高

网友:
CPU座子怎么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点不要拖太平,别用锡线拖,只要板不变形,熔点到了用镊子轻轻推动几下,我都是这么操作的,保守点成功率基本百分95以上

是的 我也这样 拖太平了接触不了

网友:
放BGA干他就完了,温度不要太高300℃以下

网友:
下次一定行的

网友:
CPU底座在哪家买的?

网友E:
楼主CPU座子焊接成功了吗?

网友:
我整这个经常锡球熔了后就跑座子里面去了,跟本联不上,无招

网友:
没有掌握好技巧!  焊盘有没处理好!CPU底座上要上焊油!

网友:
主板上的焊盘不要用拖锡带,先把主板上焊盘上好一点的焊油拖一遍,在用有铅的锡丝拖一遍焊盘,大致平整就可以,不要求太平!

网友:
不用吸锡线拖,烙铁简单拖下,焊点大小差不多就行

网友:
775的有人能焊吗?没焊成功一个,478的倒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CPU座子焊接成功了吗?

换好了把座子下面突起的削掉就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好了把座子下面突起的削掉就换好了

座子怎么植球?有专用钢网?

网友G:
搞个钢网座子刮锡膏,只要板不变性成功率%9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个钢网座子刮锡膏,只要板不变性成功率%98

只要板不变形,成功率%98

网友(2022-08-03):
cpu 座加焊,两个诀窍,温度不宜过高,稍微高过锡的熔点几度就好。助焊剂也不宜过多,特别是不能爬上针座没上锡的部分。标准就是,化锡时间不能长。3到5S的这样。不然锡球就会爬上镀金弹片,锡球变小甚至变无。空焊加剧了。

网友:
工厂标准作业是上锡膏,再BGA 座子。座子的温度曲线比一般的BGA芯片要稍微低点。

网友:
不能植球,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点不要拖太平,别用锡线拖,只要板不变形,熔点到了用镊子轻轻推动几下,我都是这么操作的,保守点成功率基本百分95以上

老哥有bga  曲线吗  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
把底座底部的胶刮掉一点,因为回焊的时候板多少有点变形会使珠子碰不到焊盘 ,其实就是座子底部的胶因为板变形顶到了。

网友:
我以前一直不敢换同事以前换过好几个没一个成功,后来见到别人都是这样搞,我就换过一个,可惜那机换了故障跟原来一样报警不是座子问题座子也算是换成功了。

网友(2022-12-13):
我焊这种坐子锡向上跑

网友:
底下焊盘加点锡,座子底下塑料削掉点

网友(2023-08-20):
谢谢坛友们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2024-04-01):
弄了个bga就是弄不好座子。加个背板都试了。就是焊不好。都快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下要加背板啊,要不然中心的凹进去的

加了背板怎么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