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2C X402CA 奇怪问题不充电

楼主(2022-04-09):
此机不充电,电池 已经换新的,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每次清除BIOS之后,就能正常充电,能充电的时候 如果插着电源开关机都能正常充,但是当只用电池然后操作关机之后,就再也无法充电,又要清BIOS,已经刷了四个不同的BIOS都 一样。这个是什么 情况呢……。?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重点检修充放电电路的隔离MOS管与充电芯片。或者有关的电容也说不定。

网友:
重点检修充放电电路。

网友:
检修充放电电路的隔离管,有关的电容,并把CMS电池放电试试吧。

网友:
查充电芯片资料,

网友A:
再别家买个电池,会有新发现

网友B:
查ACIN信号,前几天修过一样的问题,是104排阻问题

网友:
电路故障      还是哪个元器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ACIN信号,前几天修过一样的问题,是104排阻问题

排阻问题需要重新焊接么

网友:
螺丝拧全试试

网友C:
CMOS放电有试过没有呢?如果不刷BIOS,放电可以的话,就有可能保护引起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吧

网友:
没有半断铜片,也没有开盖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放电有试过没有呢?如果不刷BIOS,放电可以的话,就有可能保护引起的

试过,上面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别家买个电池,会有新发现

别家的没换过,同家的换过两次,一样

网友:
现货电池看看,,,,,

网友:
                重点看下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