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70 电容阻值为0是否正常

楼主(2022-04-09):
各位师傅些圈着的电容阻值为零是否正常     蓝色圈着的电感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把这两只电容取下来测量才准确

网友:
扔了吧,如果圈的地方全部为0就是料板了

网友:
电感处都有电压,分别是多少啊?       开机用诊断卡试下卡在什么位置

网友:
核心估计报销了

网友A:
核心背面的大电容是核心供电滤波电容、你测量他的对地值就是在测量核心供电对地值。为0很正常。只要核心供电电压出来了、就没问题。你现在是需要说明显卡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完全为0就短路了

网友:
核心没坏,我手上有个1050ti,核心对地0,但电压0.8v正常使用

网友:
为0也正常,你再用电阻档测一下他的阻值有没有,除去你表的误差值看有没有1欧上下的阻值,如果有说明正常,如果太下证明有短路。

网友:
核心供电只要正常,核心供电的阻值为0也算正常,

网友:
全部为零,电压正常,搞显存,再不行,不懂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背面的大电容是核心供电滤波电容、你测量他的对地值就是在测量核心供电对地值。为0很正常。只要核心供 ...

就是      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背面的大电容是核心供电滤波电容、你测量他的对地值就是在测量核心供电对地值。为0很正常。只要核心供 ...

可以通电 核心温度摸着正常

网友:
0是绝对不正常的  拆下来测绝壁正常  应该是核心或者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点不亮

其他条件:复位、时钟、BIOS、金手指的耦合电容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基本是短路了

网友:
可心电容拆下来,测一下

网友:
我用福禄克测试的核心供电是0欧基本是完蛋了。

网友:
阻值应该很低但不是完全为0

网友:
测量才准确

网友:
就是0,二极管是0,欧姆值是0.3左右

网友:
上机测量一下各位置电压,看下缺少什么压,如果电压都有就用显波器,波型都有就查金手指通道

网友:
估计报废了、

网友:
弄一个好板子对比参照一下!就知道正不正常了!

网友:
热感应看哪一颗发热就是短路

网友:
电阻档测量为0肯定不对,如果这时候是0欧,电压怎么能出来?电压正常出来的时候,它的阻值是很低,但是肯定不能是0欧。

网友:
你用核显测试一下独显显存有没有报错!没有报错,就查一下有没有掉件仔细看!好多都是不小心碰掉小元件导致的!没掉件。就刷bios吧!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