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今天维修一台华硕ASUS笔记本

楼主(2022-04-09):
开机能听到音乐声,但就是看不见画面,期初以为是暗屏,科用灯源照时发现根本没有画面,看着不像暗屏,与是就找到了图纸,没有点位,就一点点检查,最后发现屏供电电路的背光供电没有,随机检查了背光开启也没有电压,怀疑是显卡和桥,最后想着先不能盲目干显卡,就想着再仔细看看,结果发现屏开启信号的电阻100K的,一端有开启信号3.3V,输出端没有3.3V,就怀疑是电阻损坏,但也怀疑是被一个二极管拉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电阻干下来,更换一个100K的电阻装上去,嘿嘿我露出了笑容,亮了。此案例是第一次修道100K电阻故障导致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分享给搞机得老友们。

网友:
没找见问题吧,可能是屏线断导致没检测到屏幕不出开启。。你拆开又突然接触住了,做好返修的准备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俺会继续努力滴!奥利给!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华硕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