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isk nm-a711不开机不加电 意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22-04-09):
     联想15isk nm-a711 不加电 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机检测3.3v 短路 2欧,加电烧 摸不出来没温度 3.3v 电压烧 电流2a 用热成像仪看只看到pl600 附近发红  。

本能以为南桥短路了,但是测南桥下面的电容不短路 ,桥上面的电容也不短路。但是还是觉的是南桥烧了,因为其他烧了会明显发热。这个桥打黑胶 不好换 而且桥很贵 准备放弃 但是总觉的怪怪的。再次用热成像 手指放南桥晶体上清晰看到手指 部位不红难道不是桥坏了? 把3。3v 电感去掉烧 还是不明显 3.3v 供电芯片拆了也一样。热成像就是这一片 就是看不出来是哪个。

我用松香熏了一下 然后烧果然有融化的部分仔细一看竟然是3.3v 输出的滤波电容短路 了这种是我第一次看到,关键是这种电容一般都是20v 滤波电容用的 很少会坏 所以没往上面去想,拆下来一测果然短路,3.3v 短路排除。再次上电可以开机了。

网友:
看来热成像有时也不好运。。。。

网友:
MLCC电容以后的电脑基本上都是这种应用了

网友:
设备牛,技术棒

网友A:
楼主,牛逼的热成像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后级确实少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用焊膏在可疑的原件上面涂摸一下,看哪个原件上面焊膏融化,就是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的热成像器多少钱买的

看这个像海康的热成像千把块吧 维修多的一般都用得到

网友:
学习了,南桥逃过一劫

网友:
楼主热成像多少钱

网友:
3v的电容短路还是很少的,感谢分享。

网友:
热成像不便宜吧

网友:
又在秀设备,这么简单的不用发贴子点篇幅了吧

网友:
你不加个微距镜头不就看清楚是哪里了吗?不加微距镜头太不清晰

网友:
热成像仪新的1500元 维修利器 经常维修的有必要买一个

网友:
这种短路只有把范围缩小了 才能涂松香 否则范围太大没法涂

网友:
热成像好用

网友:
我都是大概位置摸一摸然后上焊膏

网友:
H10要去加个微距镜头 不然不是很精确

网友:
楼主,牛逼的热成像器多少钱卖

网友(2022-05-26):
热成像仪1500买的

网友:
找短路基本靠摸

网友:
上次碰到过以为CPU挂了,其实是供电短路。

网友:
看了楼言主的运用,好像高大尚的热成像没什么用阿。

网友B:
烧机温度低的话短路 用手是摸不出来的,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误判

网友(2022-07-30):
引用 网友B:
烧机温度低的话短路 用手是摸不出来的,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误判

我有几次都是手触摸没感觉,找不到发热点。

网友:
短路一般我的习惯 第一:看多看看  第二:烧鸡 烧不出哪里烫 第三:上红外扫 基本都能秒杀。

网友:
牛逼的神器,简单高效

网友:
还以为是桥芯片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工具非常重要。

网友(2022-09-02):
热成像效率高

网友:
用热成像仪也看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