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本子按开机键后上电几秒就掉电然后重复这种现象开关机。求助啊

楼主(2022-04-09):
就这个帖,大佬们伸手帮一把小弟。谢谢啦!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789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12&p_u=1425443

补充内容 (2022-4-10 14:07):
实在没办法的话就不折腾了,直接换板。哪位同行大佬有这个板的。板号:MB40IA(带6730M独显的这款)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视频

网友:
就是按了开机键机器启动然后亮个大概7-8秒后就灭了(机器也断电关机)然后又是自动重复启动亮个7-8秒又灭一直重复这样开关机。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大神,现在是机子启动不了什么都干不了啊还怎么刷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现在是机子启动不了什么都干不了啊还怎么刷BIOS啊

用编程器硬刷

网友:
大神,想问一下这个不启动和刷BIOS有什么关系啊?一直用的好好的就是突然间雪花屏了一下然后就变成黑屏了然后强制关机了以后再开机就如此了。

网友:
大神,我很好奇这个我启动不了和刷BIOS有什么关系啊。之前用的都好好的然后突然间雪花屏然后就黑屏然后强制关机后再启动就成这样了。

网友A:
另外,大神,我很好奇这个我启动不了和刷BIOS有什么关系啊。之前用的都好好的然后突然间雪花屏然后就黑屏然后强制关机后再启动就成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大神,我很好奇这个我启动不了和刷BIOS有什么关系啊。之前用的都好好的然后突然间雪花屏然后就黑屏然后强制关机后再启动就成这样了。

有些主板bios参与开机时序,先刷看看,不行再查其它时序或者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行吧

是啊,小白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主板bios参与开机时序,先刷看看,不行再查其它时序或者电压

我之前机子好的时候刷过一次BIOS发觉和原来的也没什么变化然后就一直用着但是已经是好久前的事情了。这个现象是最近才出现的。

网友D:
听大家的先刷BIOS试试,先易后难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大家的先刷BIOS试试,先易后难没错。

谢指教,不过我手头没有拆解工具。有没有什么免拆的设备介绍直接买来刷会不会简单盛世更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