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466 解除固件锁

楼主(2022-04-10):
MacBook Air A1466  板号:820-00165-A
固件锁无法安装系统,U盘无法识别,系统无法正常进入使用。备份原机BIOS,修改了BIOS 清除密码

A1466 820-00165-A备份有锁.BIN

网友A:
?过程呢?楼主这可不能藏着掖着,不然光写结果会被认为广告嫌疑

网友B:
自己改?还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还是买的?

自己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呢?楼主这可不能藏着掖着,不然光写结果会被认为广告嫌疑

就是把密码区修改成ff,保存再刷回去

网友C:
苹果密码这么容易解?

网友:
改成f就成?厉害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写过程等于白看 浪费时间

网友: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牛逼

网友:
如何确定密码区域呢?

网友D:
楼主,用什么工具改的,怎么定位密码区

网友:
这种好解!

网友:
哪段地址开始

网友E:
老款的刷bios就好了吧,新款的你改试试

网友:
密码的地址段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款的刷bios就好了吧,新款的你改试试

18以前的好像可以,18以后这种方法好像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工具改的,怎么定位密码区

Winhex ,迅维网校区域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密码这么容易解?

一开始也觉得很复杂,学会了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款的刷bios就好了吧,新款的你改试试

新款的复杂,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呢?楼主这可不能藏着掖着,不然光写结果会被认为广告嫌疑

只是想挣点下载分

网友:
苹果电脑从来不修,风险太大,万一碰到个刁蛮泼妇,折腾死你

网友(2023-02-08):
密码区是哪一段?应该发个图指出来。用什么工具改的bios?应该告诉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我们都是没有备份,直接刷没有密码的固件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