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83 2.3HDMI接口无输出故障

楼主(2022-04-10):
显卡V183 2.3HDMI接口无输出故障
1. 测量HDMI接口5V供电正常
2. 测量HD_DET热插拔检测脚4.6V正常
3. 测量HDMI 16IIC_SDA对地阻值2.6K
    15IIC_SCL 对地阻值54K
明显我们看出这两个阻值偏差太多肯定是有一组信号短路导致。
然后二极管档测试D10脚和脚只有0.045短路了,直接更换D10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