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龙达RV710 REV1.0(HD4300)开机黑屏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2-04-10):
1. 卡的电源设计比较特殊,测量核心供电发现无电压,然后打阻值没问题,这个卡核心供电ICRT8106,我测试了1BOOT引脚12V正常 5VCC 12V正常 7EN引脚无电压,然后测7脚的开关管Q2701 B0.7V不支持正常应该是0VB极连接的是Q850C极,然后测Q850 B极没有电压不正常,经过检查发现是Q850 B的上拉电阻组织无穷大换电阻问题解决。
2. 注意该卡无核心供电会导致晶震两端无电压,然后也不会有复位信号,还有BIOS也无供电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