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X450 1GD5节能版开机正常点亮,只要运行3D程序就黑一下屏然后显示驱动已停止...

楼主(2022-04-10):
首先我们来测量一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还有PEX供电,跑3D的时候我们测试了一下电压基本正常:NVVDDC-0.98-1.08V  FBVDDC-1.35V-1.58V  PEX-1.0V单从电压情况问题不大,然后我用示波器就放心问题了,发现显存供电电压明显有一个高到低的跳变,两其他的供电都没有。这里直接换显存供电芯片RT8108B后问题依旧在,然后直接断开EN引脚的开启信号后问题解决了,样子就是因为开启信号的问题。经过检测发现是开启信号开关管不良导致的问题,直接更换开关管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主板也会虚焊  。离谱

网友:
我也是这个amd驱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