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97-HD3不触发

楼主(2022-04-10):
       主板型号:技嘉Z97-HD3  REV2.0
       故障现象:不触发

测量开机引脚电压为0V。经过一顿操作发现故障点在IO,不知道看过谁说可以翘开IO104脚看看。结果悲剧了104脚焊盘掉了。开机针电压恢复了。很明显是IO坏了。那就换吧。IO型号是IT8620E-CXS。从一块AMD主板拆下一个IT8620E-CXA。从引脚定义来看是可以互换的。先要补一下焊盘,从废板拆了一个引脚补上,再换上IO。大家看看我焊接好不好,104脚看出来补过吗?

你敢相信我只是第二次换IO
故障是修复了,亮机了,但是发现6个USB接口,2个USB2.0,4个USB3.0,只有2个USB3.0可以使用,其他全部损坏不可用,可用得2个接口还不是在一块的。经过检测是南桥故障,换南桥是不可能换南桥的,我没有BGA设备,就算有成本太高也不可能换。那只能飞线解决,把前置USB3.0飞到后面去,起码要修复2个USB3.0吧

剩下2个USB2.0就不修了,飞线太远了。这块板就修到这里吧。

网友A:
这飞线飞得很工整啊。

网友:
好长的飞线

网友B:
南桥坏了能飞线飞好?我到觉得是USB的供电有问题吧!如果南桥坏了,飞线不可能解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了能飞线飞好?我到觉得是USB的供电有问题吧!如果南桥坏了,飞线不可能解决吧!

你还是太年轻了,供电早测量了没有问题,是数据线问题,数据线直接进入南桥的。我把前置USB3.0的数据线飞去后面了。

网友:
这是解燃眉之急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吗?分享一下

鑫智造有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1080.html

网友:
其实还是这个老机器好修

网友E:
换一个内存槽子就可以啦

网友F:
撬开io脚的操作我从来没做过,报废的概率太高

网友F:
飞线板子就卖不出去喽

网友:
牛鼻子牛鼻子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撬开io脚的操作我从来没做过,报废的概率太高

下次我也不敢了,你看我补焊盘补得多完美。

网友:
这该不是又是工程下来那种走线啊

网友:
这手艺弱电布线应该也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板子就卖不出去喽

只能低价出售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这板子不值得换南桥,除非有人出高价钱

网友:
飞线飞线,你这是飞机的跑线啊

网友G:
技嘉的IO不是专用的吗?你换华硕拆机的?

网友:
这技术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太年轻了,供电早测量了没有问题,是数据线问题,数据线直接进入南桥的。我把前置USB3.0的数据线飞 ...

那这用同时查USB 3.0和后置的USB,两个不能同时工作吧,这样的话,飞线没有意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的IO不是专用的吗?你换华硕拆机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从华硕拆。我说从一块AMD主板拆,同样是技嘉的。不过版本号是CXA可以和CXS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这用同时查USB 3.0和后置的USB,两个不能同时工作吧,这样的话,飞线没有意义吧

我是从前置USB3.0飞去的,前置还有6个USB2.0呢。你非得用前置USB3.0那确实不能和后面修复的2个接口同时使用。因为用的是同一根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内存槽子就可以啦

牛头不搭马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线飞得很工整啊。

我想求关注的是我焊接IO的焊工,你却关注我的飞线。

网友:
加分了,线飞得很好。。。

网友:
线飞的很不错。

网友H:
数据线组织低?还是直接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数据线组织低?还是直接接地了

阻值正常,就是不行你能怎样

网友:
南桥坏usb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就是不行你能怎样

USB_OC信号正常不

网友C:
这是技嘉,你以为是华硕吗?还USB_OC,要是电压不正常我能发现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的IO不是专用的吗?你换华硕拆机的?

不好意思,看错了
不过你的焊工真心佩服,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飞线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技嘉,你以为是华硕吗?还USB_OC,要是电压不正常我能发现不了吗

呵呵呵  都逗死我了

网友:
这手艺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