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M5110 板号:10246-1 DQ15 自动上电到1.1A左右 掉电 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22-04-10):
故障:插可调电源 自动上电到1.1A左右 掉电  不能再次触发
拆机 裸板插电还是跑到1.1A左右掉电后 待机0.23A  有待机3V 5V 正常 不能再次触发 所以量 开关PWRBT1 接口 2脚 KBC_PWRBTN#_C  为0.12v 不知道正常否? 以为不正常   拆掉开关小板量2脚还是为

0.12V 于是打开电路图看开关电路

量R6802两头都是0.12V 于是继续追 KBC_PWRBTN#

量R2704 EC_GPIO72 为3.3V  左边的PSL_IN2这边为0.12V 直连EC 感觉不正常    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请教大佬分析下这个开机电路 KBC_PWRBTN# 这个待机时 0.12是正常的吗?

网友:
那不是ec6808击穿了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D2702 不良  虽然对地阻值是200+  拆掉就1脚有3.0V    看样子 开关针KBC_PWRBTN# 这个电压正常是3.0V 来自EC的 PLS_IN2     直连D2702的1 3脚  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 不再掉电   但是用电池不能开机  还是要换个D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