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宏基P246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维修,BIOS问题

楼主(2022-04-10):
宏基P246笔记本电脑板号DA0ZQ0MB6E0 i3-独显,上电正常,电流能上到800毫安跳变不开机,以为是内存接触不良,最后刷BIOS亮机。按下开机键3秒亮机BIOS有点慢特告知。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宏基P246 板号DA0ZQ0MB6E0 i3-独显

网友(2023-06-28):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ZQ0笔记本电脑,板号DA0ZQ0MB6E0 REV:E。故障现象: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能触发时电流上到5.235A掉回0.000A。先修第一个故障在不能触发时测没有3V/5V待机电压,果断换掉滤波电容用10V470UF代换上去,OK每次都能触发了。在修第二个故障掉电,当触发后电流达到了5.235A之高,而电源适配器只有19V 3.42A肯定有短路,测量全板发现PL8'PL9独立显卡阻值为0.000欧而且剧热,四个上下场管也剧热,独显短路了坏了。于是全部拆除改为集显。插电待机0.000A按触发键电流0.18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