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杂牌笔记本 研究一天一夜也弄不好

楼主(2022-04-10):
杂牌笔记本 进LOGO 反复掉电重启 研究一天一夜 弄不好

请问各位大佬会是CPU问题吗?

网友:
加焊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坏了吧。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显示LOGO就重启:重装系统OK

网友:
                 这电脑还修啊

网友:
学维修的都想的太多太细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估计也不好找bios

网友A:
这机器电池不好也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
刷下BIOS先。。。。。。。

网友:
硬盘坏了,修不了

网友:
拔掉键盘你会有惊喜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

网友B:
拔掉键盘再开机,会有惊喜,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键盘再开机,会有惊喜,遇到过

说错了,是开机后再拔掉键盘,速度要快,开机键在键盘上

网友:
系统,bios,硬盘坏,都会出现进系统重启的情况

网友:
字库重做试下

网友:
发来我帮你搞

网友:
电脑哪里来的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电池不好也会有各种问题。

请问大师这个跟电池有何关系?另外如果只插适配器行不行?谢谢。

网友:
主板太简陋了

网友C:
直接告诉你,就是键盘坏了,但是也不用修了,因为这款键盘你根本买不到

网友:
不折腾心累 换电脑

网友:
用万用表划开机,不接键盘试一下 !这个键盘就通病!

网友:
好牌子  飞利浦。

网友:
直接换CPU吧,这CPU反正不贵

网友:
杂牌的就是bios找一下,芯片加焊一下就没啥了

网友:
去掉键盘就好啦

网友:
键盘那个,卡扣掰上来 然后通电,按开关开机后去掉键盘就正常了

网友:
我前两天就刚,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键盘老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告诉你,就是键盘坏了,但是也不用修了,因为这款键盘你根本买不到

还真能买到这键盘,就是有点小贵15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真能买到这键盘,就是有点小贵150

这键盘真的找不到买的,层主哪儿买的,分享下。

网友:
通病,一般都改,把键盘开关脚割掉,穿孔飞线

网友:
Cpu问题,我遇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键盘真的找不到买的,层主哪儿买的,分享下。

【淘宝】https://m.tb.cn/h.fqoe6gc?tk=PuEq27koOTT「杲诚 适用 MB3081006 YXT-NB93-149 全新笔记本US键盘 带开机键」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https://m.tb.cn/h.fqoe6gc?tk=PuEq27koOTT「杲诚 适用 MB3081006 YXT-NB93-149 全新笔记本US键盘 带开机键」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LOGO 重启 怕不是启动模式 或者硬盘问题把

网友F:
这电脑我也修到一个,开机蓝屏,客户直接不要了,扔给我了,这个键盘真的能卖150,我也去卖卖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https://m.tb.cn/h.fqoe6gc?tk=PuEq27koOTT「杲诚 适用 MB3081006 YXT-NB93-149 全新笔记本US键盘 带开机键」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脑我也修到一个,开机蓝屏,客户直接不要了,扔给我了,这个键盘真的能卖150,我也去卖卖看

你这个键盘按键盘排线编码搜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待机电压什么都有,后面的电压是一个大芯片控制,找不到资料,放弃了

网友:
没必要修。。。。。

网友:
是键盘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