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看似一切正常了,接ATX测试仪就烧管

楼主(2022-04-10):
修安钛克500w电源,在烧了几次桥堆、开关管和保险丝后,终于明确了故障(详见前一个帖子):
串灯泡测试一切正常,怎么都不烧管。接ATX取电器,不论串不串灯泡,也一切正常,空载电压也都正常。
只要一接ATX测试仪,必烧桥堆、开关管和保险丝。
奇怪了,想了一下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接电器有个pson开关,接通电源后要手动开机,而ATX测试仪是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猜测是大滤波电容此时还没充满电,开机瞬间...可是在板测了保护二极管(特别粗壮的那个)是好的,想不明白问题在哪儿了,请教检修思路。

网友:
接的就是这两小玩意

网友:
拆开数显ATX测试仪看看是不是有问题,造成连接后烧管的。

网友(2022-05-10):
这怎么分析也是测试仪有短路问题,敢换个电源接这个测试仪嘛?

网友:
负载反馈电路不正常,重点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限流电阻基础了吧,不过你没说清楚是哪个开关管,我肯定你说的说pfc的开关管吧

网友:
那可能是pfc  IC的软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pfc电感旁边的绿色热敏电阻是干啥的?就是防开机浪涌的,你那个检测仪有短路吧?拿万用表打打看看。

网友:
我是小白我来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