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8p刷机报错9

楼主(2022-04-10):
iTunes报错9 爱思报错设备断开 请问是哪里问题 ?

硬盘坏了,换块硬盘刷机直接通过。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硬盘啊拆下来看看

网友:
硬盘拆过了 主板那口供电阻值都正常。手里没有写硬盘的工具没法判断硬盘好坏

网友:
硬盘拆出来配对好再刷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路过随便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