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0 G3 板号DAX61CMB6D0 不触发 高手帮看下

楼主(2022-04-10):
客户送来一台HP 430 G3 板号DAX61CMB6D0  故障表现为不触发 插电瞬间 电源接口指示灯和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然后按开机没反应测试没有明显短路 待机正常 有3.3V、5V、1.8VEC为NPCE586 测试EC待机条件:
1、供电:+3V_VCC 14、37、84、119,+3V EC_ACC 40脚、106脚VSPI为3.3V;58脚VHIF为0V ;68脚为+3V_RTC为3V.
2、lid_sw#休眠:64脚为3.2V.
3、AC识别信号:74脚ADP_PRES 脚为3.3V.

58脚VHIF是由AOZ1331DI提供 12 78脚的1.8v是有的 但是89 13 14脚没有输出
经测试EC 127脚KBC_PWR_ON没有发出然后刷了好几个BIOS程序涛声依旧
73脚PWRBTN#有跳变 RSMRST# DPWROK PWR_BTN_OUT#均没有
后用示波器测试 桥晶振有起震 测试bios程序12 56脚都有读取波形 插电的时候有读取bios 完了KBC_PWR_ON有输出 VHIF也是有的  等到灯灭了的时候就都没了大概灯亮2秒   没有思路求大师指导一下  没有这机器图纸只能猜着来修 还有个情况就是刷了论坛bios 按开机键电源口的灯闪烁9次就灭了 机器不上电没反应

网友:
内存多换几个看看。。找找其他BIOS

网友:
已经修复 ec坏了 换了个E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