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LJ240D打印左边不清楚,求指导

楼主(2022-04-10):
(图片)

网友:
已经更换全新硒鼓粉盒都是一样故障

网友:
清洁激光器

网友:
已经清过,没有用

网友:
激光盒的6棱镜起白雾了!清洁干净,如果不懂就换激光盒吧

网友:
小强跑进去了

网友:
激光器要拆开看浅的一边玻璃也有可能,半圆形光栅

网友:
左侧浅,排除硒鼓粉盒问题,激光器也要清洁干净,实在不行,试一下清零

网友:
最后更换激光盒解决问题